联想B540一体机偶尔显示,显示几秒黑屏问题。

楼主(2016-04-11):
台一体机联想B540据客户说电脑显示就黑了,有时可以进系统用正常。黑了的时候还有声音各种指示灯都正常。跟客户谈好价钱马上拆机论坛搜索看看有没有通病看到一个帖子说是亮度调节ADJ问题补上1K电阻就行我也照办。一切就绪装起来测试还是一样看来不是这个问题了。仔细测量发现ADJ亮度调节2.6V。屏开启电压EN_BLIGHT为0V,不多想直接拆掉SQ51插上电源开机白屏这证明了屏是没有问题的,在仔细测量发现LCDVCC也没有电压,这些问题都指向了显卡了不多说直接加焊。休息片刻插电开机还是一样我都醉;了,。这次量显卡供电发现一瞬间会掉电,跟着1。05V 1.5V的转换显卡供电全掉,原来这些电压都是要先有显卡供电然后有ADP3212发出1个好信号控制,马上测量 ADP3212的工作条件及2脚上拉都正常 加焊芯片测试还是一样。难道是显卡的问题没办法了取下丛植焊回去开机显示了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测试2天了非常稳定,估计是显卡和主板之间的触点虚焊了。这个机器大部分是这个问题真是通病附上显卡型号和图纸大家以后可以直接干

迅维网chinafix.com_B340 B540-6150A0003603-MB 20120206.pdf

网友:
这是捡钱的机

网友A:
一体机还没修过,和笔记本差不多啊,黑屏吹下显卡看看是否虚焊

网友:
还听认真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一体机桥和显卡总爱坏

网友:
这种机器都快进维修期了,下次碰到直接秒了。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一体机应该个笔记本差不多原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还没修过,和笔记本差不多啊,黑屏吹下显卡看看是否虚焊

我都加焊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 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 有时候可以正常开机
有时候开机出现power,saving 但是键盘灯还亮着

网友:
这个有点位图吗?

网友:
tv 不能转换电脑,求解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下载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这个通病啊……收藏了

网友:
直接 干,理论还是重要的

网友:
显卡问题  呵呵呵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也是通病哦

网友:
显卡问题还是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