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enovo z475无线网卡不能用

楼主(2016-04-11):
联想lenovo z475无线网卡不能用拆开,通电有能用了, 装起来。打电话扔客户来拿。 来了  开机又不能用,我艹。  让客又走了,无线网卡驱动打上了,就是搜索不到无线信号,无线开关开着,系统做了。这种现象肯定是少个信号。给图帮忙找下思路?

网友:
WLAN_OFF_R#这个信号是 无线网卡关闭信号吗 当 为低的时候,是不是  无线就搜索不到了?  这个信号测量正极0.2v    负极0v  ,测量的是稳压二极管的两端

网友A:
安装电源管理  FN+WIFI 点开启  这样试过了吗?

网友:
装官方的电源管理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电源管理  FN+WIFI 点开启  这样试过了吗?

十分感谢。不装电源管理驱动按 FN+WIFI 不管用,现在好了。太变态了这本子

网友:
楼主吃的亏太少。哈哈。 我以前也被它折磨过。。。。

网友:
直接给无线模块 强制开启

网友:
装上电源管理驱动就好了Z系列太坑啦我修了一天老板直接装了一个电源管理驱动就OK啦

网友:
外接无线就好了吧

网友:
联想的本子首先要考虑电源管理驱动,如果装上还不行 让客户加USB外置接收器吧,如果不接受的话嘿嘿就可以收高价修了

网友:
我今天也是修了一个Z50--70的本子。。修好后。无线打不开。。网卡都认到了 就是开不了无线。。一会也装个电源管理驱动试试。。

网友B:
这个N年前上过一当~就记住了~当时我是直接割断无线网卡上的EN脚~强制一直开启~后来再碰到一台才发现这个秘密~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试试

网友:
bios里面回复一下

网友:
装电源管理驱动开启下就好了

网友:
联想的电源管理驱动,很坑人啊,

网友:
强制开启或者装官网电源管理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N年前上过一当~就记住了~当时我是直接割断无线网卡上的EN脚~强制一直开启~后来再碰到一台才发现这 ...

现在好了,装了个电源管理驱动。   如果强制开启怎么操作。就是给20脚断开就行了吗?

网友:
联想的无线网卡没有,第一就是电源管理!

网友:
用胶布黏住20脚就可以了

网友:
最后的解决办法我也是醉了

网友:
联想的本好多都得装个官方的电源管理驱动开启无线

网友:
本人不懂电路图,但感觉你的机器就是驱动问题造成的

网友:
联想机器必须安装官方的无线驱动,并且安装联想电源管理软件,在电源管理软件内可以打开无线,蓝牙,红外等等!

网友:
联想很多机器要装电源管理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