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维盟软路由的安装

楼主(2016-04-11):
先将 wayos_install.iso 刻成光盘。
电脑设置 光盘启动。
输入 ./install 回车
这样就安装完成。
然后关闭电脑,取出光盘,重启,,ok

根据网上的资料一步一步来   安装好后咋进不去

进不到上面的软件界面

只能进到这里   不知道是咋回事

大家给看看 谢谢

网友A:
路由已经开起了,插上网线从其它机器进路由才可以看到上面那个路由配置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由已经开起了,插上网线从其它机器进路由才可以看到上面那个路由配置界面。

插上其他机子怎么调   大神给说说

网友A:
就和普通路由一样的设置,不会的话到维盟的官网看一下。

网友B:
现在软路由用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用?现在的路由器很便宜.软路由一年下来的电费就够买一台不错的千兆路由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和普通路由一样的设置,不会的话到维盟的官网看一下。

好的知道了  谢谢   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软路由用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用?现在的路由器很便宜.软路由一年下来的电费就够买一台不错的千兆路由器了!

客户要搞的    搞好  收钱就是不管它浪费多少电   呵呵

网友:
现在免费的有很多很多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要搞的    搞好  收钱就是不管它浪费多少电   呵呵

.....也是啊,非亲非故管他那么多是吧.

网友:
软路由第一次听说~

网友D:
一台主机安装软路由 当路由器用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台主机安装软路由 当路由器用着吗

普通路由器带的机子多容易掉线   控制起来也不方便 有了软路由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