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不触发

楼主(2016-04-11):
海尔T6-C不触发,按开关有3 5V电压出来,但是就是不上电,而且IO有收到南桥的SUSB# SUSC#电压开启信号,但是IO没有后序的动作,刷过BIOS,一样的没有用,求大神帮忙

网友:
楼主 怎么样 修好了吗

网友:
  结果 怎么样了啊

网友:
出了结果  说下 怎么弄好的 谢谢

网友:
我也有块一样问题。。。SUSC不出来给EC

网友:
手上有一片一样的

网友(2016-05-16):
我修到一台 自动上电的  亮了自动掉电重启  后来 刷了BIOS 不上电了

网友:
楼主修好没啊?我也有台这样 的,加热一下EC又可以了 ,其他条件都有的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一样的情况修好没LZ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啊 ?你的版号是啥?

网友:
都过了两个多月了,我碰过一台..量82脚电压(这是个空脚),看是不是没电压,再用手摸下表笔试试,看电压会不会变高.

网友:
修好了吗?楼主,我手里面有一个,和你的一样

网友(2016-06-30):
我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故障,修好了没?

网友:
修过一台   掉电   换CPU 供电芯片 好了半个月 ,之后 反修 五六次 。。。这机了  真是 日了狗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2016-08-08):
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问题的真多啊   我手上也也太    通病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  也给回个话啊!!

网友:
我也接到一台一样的问题,等结果啊

网友:
试试强行给个电压给EC,会怎样

网友:
修好了没有???  huan io一个样。。

网友:
这款有通病,不触发是通病来的,我今天也接到一台一样的问题,你的修好了不有

网友:
直接换版多好

网友:
我刚遇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