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a不触发

楼主(2016-04-11):
如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有没有碰到过的。

网友:
不触发原因相当多,很多人都碰到过,案例各不相同。
就这样问,什么数据测量都没有,叫人如何解答。

网友:
CMOS放电,然后测待机电压,开关是否有跳变,这是最基本的了

网友:
按照时序查  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 程序 桥的待机供电 时钟 程序 开关信号 lid信号 acin  等

网友:
我也有一台,什么条件都正常了,正找BIOS刷一下看看

网友:
不触发原因相当多,很多人都碰到过,案例各不相同。
就这样问,什么数据测量都没有

网友:
看你等级也是铜牌客拉,怎么问的问题跟新手一样,不触发难道不会查条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