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联想:M3A760M

楼主(2016-04-11):
主板型号:联想:M3A760M
早上,顾客拿来,上电,,就报警!!以为是内存脏了,换内存,换CPU,还是不行,,那就是主板有问题了;只能拆下来,测试了。
先上个图!

内存电压1.530V

CPU电压1.404V

总线电压1.228V

桥电压1.161V

PCIX16 A13脚 电压0.369V

PCI-X16 A14脚 电压0.367V

PCI槽 A15脚电压3.222V
到此。供电,时钟,复位,,测了都没有问题!!只有到论坛上去看,,还不少这个主板的实例!1有的说是内存。把主板翻过来一看,,断线。

飞线,,修好!!维修到些为止。最后个人问题!1请大家给个意见,给个方向!请徐老师!请赵老师!请各位大师给个维修的方向!上图

网友:
主板维修不是事儿,看了5遍了!!怎么样,,可以修电脑变高手!!

网友:
看来离高手之路不远了

网友:
加焊下桥面 AMD 的,

网友:
跑码内存报警了,CPU供电桥这些大的供电可以不用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