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6-04-11):
小米2的手机,刷系统时刷坏了,不能进系统。开机直接进入fastboot模式, 用刷机精灵刷机时报错,提示检测不到SD卡。 各位大神这个怎么破。

网友:
刷机啊 系统刷坏了

网友:
刷不进去啊,会提示未检测到sd卡。

网友:
刷机 还要检测到SD卡!!!没这个说法啊  你换个软件试试

网友:
用线刷吧。。。。。。

网友:
完美刷机也试过还是不行啊。

网友:
线刷应该可以

网友:
楼上所说的线刷是怎样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线刷救转吧 要是还不行可能字库刷出问题了

网友:
刷机该不会刷坏硬 件吧

网友:
不太清楚,有可能吧。

网友:
你上小米官网找线刷包。官网有线刷教程。

网友:
客户不想搞,已取走。

网友:
用小米官方的刷机工具来刷 不要用一键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