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台式机主板求助。。。 这个板子都通病吗

楼主(2016-04-11):
m2n68-am se2 一直跑c5。。。

网友:
内存不过查排阻,查内存条件总线和SPD重点查,还有就是北桥BIOS

网友: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没问题换个U,刷个BIOS,还不行的话基本上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看一下32.768晶振有无起振

网友:
看看插槽,我的就是插插里边一根针弯了,挑正就好了

网友:
这个板还比较挑内存,切身经历过,总之这个码就是内存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