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掉电

楼主(2016-04-11):
dell n4030,开机后风扇狂转,一会掉电。不是南桥问题,也不是bios,是显卡虚焊了,加焊没用,一定要拆下重新植珠才行,已经试过很多台了,这个应该算是通病了。备份了个bios.有需要就下。

dell n4030 独立.rar

DJ1 N4030.pdf

网友:
边上胶除干净的话  可以温度高点摇下 就不用重植

网友:
不重植的话很快就得返修。

网友:
显卡虚焊 重植了管不了多久    它是晶体内部虚焊  重植没多大用  最好还是换

网友:
我之前都是重植就可以的。

网友:
加焊没用的重置也用不了多久的 马上夏天了建议更换

网友:
A卡一块,让维修人,喜爱的显卡。

网友:
修了无数加焊好的,不知道为什么楼主说加焊不行要重新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