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04-11):
Dell 关于没有集显供电维修 哪位有思路啊
供电维修

网友:
楼主请你把详细数据发上来,其他电压正常吗。是什么板子,现在的集显电压大部分要走码后过了内存才会跑码的。
这样也不好回答你的

网友:
搞 BIOS 刷写 ,搞电源管理IC 的工作情况是否OK。有的CPU集显核心爆掉,换CPU再搞。 集显是跑马最后才出来的哦。PCH有故障也会导致。。慢慢检查。。。 不过你要确认 你的主板就只有集显木有,其他都正常。。。插个独显看看。

网友:
你的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什么芯片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