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v43无待机一小修

楼主(2016-04-11):
不知不觉学习两个多月了,作为一个新手第一次发帖,心情还是很激动的。话不多说,今天拿到一台清华同方v43没有待机,拆机测没有过保护隔离,第一个p管控制级是高电平,肯定把管子截止了,查p管的控制,只有两个电阻和一个n管,查信号是EC发出低电平的SAFTY_PROTECT去截止q22然后高电平开启q46n管导通产生pg级的5.93v低电平,但是n管也导通了,两颗分压电阻也形成分压了,就是不分9.5v,很纳闷,测量两个分压电阻都正常,测量n管也正常,不明白了,怀疑电阻受热后工作不良,分压电阻换掉,n管换掉,插电测试还是不行,最后想分压这部分也没有别的电路了啊,为什么呢,难道是p管的G,S之间短路,S级强行给控制级一个高电平?测量还真是,G-S之间有一个600多的阻值,正常的管子控制级和别的引脚是无穷大的,这个肯定不对,拆下来更换一个后g级的5.93v出来了,插电待机有了,按开机上电流亮机ok,小小白的处女座、大神勿喷哦
最后附上图片

网友A:
这应该不算是小白了,分析的非常不错

网友:
谢谢支持,第一次发帖,互相学习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啊

谢谢支持哦,其实高手看到后会说可以秒杀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不算是小白了,分析的非常不错

谢谢支持,第一次发帖,互相学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支持哦,其实高手看到后会说可以秒杀的呵呵

高手也是一步步看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