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

楼主(2016-04-11):
今天接了一个 b450的机子  客户说有时候能开机  有时候不能开机    拆机   发现有3 5V   待机正常  新手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可以试着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着先刷个BIOS看看

谢谢啊    刷bios有用吗

网友B:
不开机的时候成查查ec开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的时候成查查ec开机条件

查了   都正常   不知道这么搞了   开机了  查不出什么

网友: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开机,刷个BIOS,不开机时查待机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正常时序一步步查,对新手有帮助的,不要乱来

网友:
不开机时查 触发条件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