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enfone5做工如何?华硕zenfone5拆机图解

楼主(2016-04-11):
华硕zenfone5做工如何?华硕zenfone5拆机图解

  提起华硕,我们首先想到的主板、显卡、笔记本,其实,很多年以前,华硕已经进军手机市场,华硕zenfone5是华硕在2014年CES大展上推出的又一款新产品,主打中低端市场,那么华硕zenfone5做工如何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质疑,下面我们通过华硕zenfone5的拆机来一探究竟吧。

华硕zenfone5拆机

  华硕zenfone5拆机方法/步骤:

  华硕zenfone5采用了一体化机身设计,后盖经过磨砂处理,上手之后感觉非常舒适。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1

  在华硕zenfone5后盖的边角处,有一个用于打开的缺口,从这里就可以将后盖扣开。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2

  打开后盖可以看到,华硕zenfone5黑色背壳十分简洁,而且做工也不像大多数中低端机那么毛糙。背壳四周有十多颗螺丝固定,为机身牢固性提供了保障。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3

  背壳内部全貌。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4

  华硕zenfone5的背壳设计比较特殊,上面留有数个缺口,相应部件都是通过这些缺口与外界接触、尤其是把SIM卡槽放在中间,还是十分少见的。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5

  去掉背壳之后,华硕zenfone5内部结构也就一览无余了,主板由上下两部分构成。粗略来看,这两块PCB背板的集成度非常高。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6

  屏幕排线(左)/电源和音量键排线(右)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7

  电源/音量键键帽。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8

  底部虚拟按键连接排线(左)/连接上下主板的软性印刷电路板(中)/电源连接线(右)。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9

  射频线。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10

网友:

  华硕zenfone5拆机方法/步骤:

  从PCB背板正面裸露的部分可以看出,它继承了很多小的元器件。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11

  处理器等核心芯片主要集中在背部,上面是一层屏蔽罩,最外面则是包裹着一层铜片,用于散热和屏蔽信号。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12

  熟悉的华硕LOGO,机器的主板是由华硕自家设计制造,毕竟它也是做板卡出身的。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13

  800万像素主摄像头。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14

  主摄像头排线。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15

  2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16

  前置摄像头排线。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17

  TF卡槽。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18

  SKhynix 8GB存储芯片。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19

  光线、距离感应器。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20

  3.5mm耳机接口。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21

  与小米等手机不同的是,华硕zenfone5屏蔽罩是焊住的,无法打开。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22

网友:

  华硕zenfone5拆机方法/步骤:

  华硕zenfone5支持WCDMA+GSM双卡双待功能,传统手机的SIM卡槽都与主板焊接,而它的却是在连接上下主板的软性印刷电路板上。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23

  电池也是来自于华硕。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24

  这款电池的实际电量会在2050-2110mAh间浮动。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25

  独立扬声器。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26

  USB接口。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27

  震动单元。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28

  屏幕总成。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29

  虽然主板本身的集成比较密集,但是华硕zenfone5的内部结构还是很简单的,拆装非常容易。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30

  听筒特写。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31

  华硕zenfone5所有部件汇总图。

华硕zenfone5拆机 图32

  整体来看,华硕zenfone5整机内部结构简单,拆装和维修的难度都不大,只要不是芯片级维修,单独换件儿的话成本不高;布局新颖,核心部件用料足,处理和工艺还比较细致。华硕zenfone5作为一部售价仅不足千元手机,但做工还是相当不错的,值得拥有。

网友:
我也想学手机芯片级维修

网友:
华硕的手机做工不错哦

网友:
华硕手机不怎么啊,做工和本本一个样啊

网友:
晕,华硕都出手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