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跪求精英主板G31关机后风扇还在转求大神

楼主(2016-04-11):
小的跪求大神指点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小的是小白不知道怎么下手也不知道换那个芯片,就是这主板ESCG31TA 版本V1.0,开机一起都正常,也可以玩,就是关机后,电源风扇CPU风扇显卡风扇都在转转啊。怎能板啊,我有300来张主板,目前用了10张就有2张,后面还不知道有多少呢,求解答求答案

网友:
你看那个电压 关机还有,把她修 没了 不就OK了哈。。。 时序爆掉了。。 安时序反过来操作。。 G31 的主板时序搞忘记了,好久没摸775的主板了、

网友:
有电压没关掉,关机黑屏后看那个电压没有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