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师傅们用的哪种驱动板 和编程器

楼主(2016-04-11):
师傅们用的哪种驱动板 和编程器

网友:
驱动板用通用的,编程器用RT809F ,都是基地淘宝店的。

网友:
驱动板一般都是通用的型号备货一点,19寸,21.5等。编程器论坛里面就有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3054956074这里面有直接点购买就行了,

网友:
网上性价比比较高的通用板子、刷程序方便的都可以

网友:
NTA91C,RT2270等,都可以,,,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可以用CH341A编程吗?拆下24,25芯片再写

网友:
你说的是通用驱动板把,一般备5v和12v若干 编程器用的是rt809f

网友:
809   通用驱动板

网友:
看你修什么东西,我觉得rt809太贵,而且不是必须的,有很多片子查datasheet 实际上都有串口ISP支持,有个usb转串口就可以当编程器用

网友:
驱动板用通用的,跳线就可以,不用写程序的那种,编程器用的是RT809F 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