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通病,求饼哥解决

楼主(2016-04-11):
最近碰到了n台e440,开始不触发,放电就好了,但是后面的问题才恶心。过段时间又回来了,有时不触发,有时0.3a掉电,有时0.8a不动也不亮,有时正常亮一切都看着那么正常。最少碰到5台这种机器了,求饼哥和论坛众位大神给个最终终终终终。。。。级的解决办法,感激不尽!!!!

(bios刷过n个了,无用)

网友:
没刷BIOS试试吗

网友:
表示  还没修到这么多

网友:
桥有缺陷,最终要换桥才行。

网友:
换桥啊,有没有换啊,就会刷程序而已

网友:
你可以看看我最近发的帖子 试一试

网友:
我这修过一个桥好的  现在还没回来呢

网友:
好像换桥确实能解决。不过这个板子换桥很不好换,不是掉点就是板子票了。

网友:
BGA封装的芯片,发展了那么多年,怎么还是那么多问题,现在的BGA芯片不喜欢虚焊了,直接坏掉或不死不活的,真郁闷。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有,告诉一下啊

网友:
现在的板子桥都是黑胶封装,不好换了。BIOS问题多了,但是也不容易一次弄好,或许换过多个之后,把原来的焊回去反而好了。

网友:
BIOS问题多啊

网友:
我们遇到BIOS问题也多,基本上就是这个故障

网友:
插上coms电池开机001开关灯亮不上电流拔coms电池正常亮机

网友:
我的也是确定这个桥有缺陷吗?桥要百八十的

网友:
这个我们修到几台了,都是BIOS出现故障,刷了就好了

网友B:
刷BIOS,不行就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有,告诉一下啊

没有修好,你也是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不行就换桥

你成功过吗

网友(2016-05-18):
个个说法都不一样,打算放弃了

网友:
think质量太差 不死不活的毛病  让人难修到恶心

网友:
我遇到过 的。 也是放电。 目前还没返修回来。  1个月过去了 。 我运气好点、

网友:
我看。。干脆和客户说。。。时间不能保存,但是能开机。。。直接把CMOS电池去掉。。每次开机报个错。。自己改个时间。。。起码每次能用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就换桥  我有换 好的

网友:
这板子南桥带黑胶,取下来很容易掉点,要小心。

网友:
碰到一台这样故障的,我下载个bios试试看

网友:
我也碰三台了,一直不敢换南桥。

网友:
修好了吗,期待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桥坏的几率越来越大

网友:
没有修好,你也是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饼哥有来不?

网友:
这个确实碰到几台这样的了

网友:
请更换黑胶南桥芯片,OK

网友:
联想E系列,桥打胶,不好换是真的

网友:
nec电容有没有

网友(2016-07-15):
我也遇到一台放点就好 但是返修

网友:
楼主最后搞定了没有呀

网友:
这种奇葩问题我一般先丢烤箱烤两台,拿出来就正常了,自己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  桥我换了   还是一样 触发0.02   不触发0.01    还是不好使啊   不知道怎么修了啊

网友(2016-09-13):
刷bios不好  没得修

网友:
桥问题,这桥很不好换,小桥,但胶打得特别多,而且板子还比较薄

网友:
换南桥可以解决!但要注意黑胶

网友:
换桥啊,这个大家都知道

网友:
直接换南桥 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吗,后来退了

网友:
换桥吧。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大部分都是BIOS的问题多

网友:
听说是要换桥 ,不过灌了胶的,补好换

网友:
解决了吗  是不是换桥才能解决

网友:
还没修过此机  学习一下

网友:
我是最后换板子,感觉那个小桥比较爱坏,就是板子薄,有黑胶,自己技术不过关,所以换板子了

网友:
早就有人说过了啊 换南桥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这碰到台,开机第一次能正常开机,关机在开就开机掉电少CPU供电了, 桥换了,BIOS刷了,着实让人头疼

网友:
这机器还没碰到过

网友:
应该试供电不稳定

网友:
是不是内存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