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不开机

楼主(2016-04-11):
朋友的联想G480本子不开机 拿来帮忙给看看,按开机按键电流瞬间0.03跳变到0,有没高人修过,指教一二,谢谢了。

网友:
仔细查查有短路

网友:
3V后级短路吧你查查看

网友:
信息太少 打打值 看看隔离过了没有  到桥的PWRBTN 有跳变没

网友:
查查待机正常不啊  看看开机电路什么的啊

网友:
量一量有没有短路

网友:
信息太少,待机正常不啊  看看开机电路

网友:
可能后级电压短路咯

网友:
保护了 有后面短路

网友:
那是G480的条件不满足,它就罢工了。

网友:
电流瞬间0.03跳变到0后还能再次开机如此反复吗?若是测有的电压没出来,若不是基本锁定严重短路的,特别是二次供电部分。

网友:
有短路了,掉电后要拔电才能触发吧

网友:
打打对地值,看是不是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估计找不到帮手

网友:
可能是后继短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