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开启电压正不正确啊

楼主(2016-04-11):
看看这个开启电压正不正确啊     台式的1.2正却么

网友A:
对的。图纸显示来源12V分压 计算结果是1.09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的。图纸显示来源12V分压 计算结果是1.09V

但是  两个电阻都没装  焊盘上电压也是正确的  是不是pwrgd给en电压的   我往pwrgd查  查到一个rt9218    9218的pwrgd为1.1   这个芯片输出的pwrgd是不是正确的啊

网友:
vrm开启为高电平,总线上拉的,正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的。图纸显示来源12V分压 计算结果是1.09V

后面-0是表示不装料的意思,VTT_PWRGD是由VTT_CPU上拉的

网友D: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有的开启是1.05V有的是3.3V不过这个是总线PG上拉应该是正常的。楼主现在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  两个电阻都没装  焊盘上电压也是正确的  是不是pwrgd给en电压的   我往pwrgd查  查到一个rt9218    ...

实际没装的话。就是通过VTT_PWRGD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面-0是表示不装料的意思,VTT_PWRGD是由VTT_CPU上拉的

没装 1.2V也是对的。。我是算一下电压对不对

网友:
正常的,看一下连那里去了,上拉是什么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有的开启是1.05V有的是3.3V不过这个是总线PG上拉应该是正常的。楼主现在什么故障?

现在是6333上下管电压只出来 0.3V   没输出                            供电  PG 都正常  这个芯片还要查什么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6333上下管电压只出来 0.3V   没输出                            供电  PG 都正常  这个芯片还要 ...

PG都正常那就不管那个事情了,看下反馈等换个CPU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