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有杂音怎么办?音响有杂音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4-11):
音响有杂音怎么办?音响有杂音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当我们听音乐、看电影或者玩游戏的时候,音响会发出难听的杂音,让人心情大跌,音响有杂音怎么回事呢?音响有杂音的原因很多,比如:电磁干扰、机械噪声和热噪声等,音响有杂音怎么办呢?下面小编就给大家介绍音响有杂音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帮你解决这个小麻烦。

音响有杂音 图1

  音箱有杂音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音箱有杂音是由多个故障引起的,最为典型的就是机箱外部漏电,加之连接线本身没有插好,所以会造成音响有杂音的出现。例如手机干扰或者单元损坏等问题,也很容易造成杂音的出现,在使用中都是需要多加注意的。

  音响有杂音的原因一、卫星音箱损坏

  之所以音箱有杂音,很大一部分问题的根源都是卫星音箱或者副箱的损坏。这种故障可能是来自箱体放大电路部分,也可能是扬声器本身造成的。举例来说,如果在听歌的时候音量开的过大,造成扬声器单元高音或者低音部分破裂、损坏,那么在继续使用的时音响就会出现有杂音。

  解决方法:如果真的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建议把音箱送维修店进行维修,最好不要自行拆卸。

  音响有杂音的原因二、文件质量问题

  现在网络音乐,很多歌曲都是从网络下载的,用起来方便,但是文件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音乐文件在下载时体积不小,但质量却不高,会造成播放时有杂音产生,这是在文件压制过程中就产生的问题,属于几乎没法解决的。

  解决方法:只能是提高音乐文件的质量,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音响有杂音的原因三、线路输入不实

  不管是2.1音箱还是2.0音箱,都有从音源到音箱的连接线,即线路输入的信号线。如果这根信号线接入不实的话,很有可能造成音响有杂音的出现。比如:一般的3.5mm信号线都是两级插头,如果没有插实的话,肯定会出现杂音甚至是一边声道不响的问题。当然,线路输入不实的话,还会造成机箱本身漏电进入音频线,杂音会变得更加严重。

  解决方法:插实信号线,机箱接地。

  音响有杂音的原因四、手机干扰原因

  如果您的音箱只在一种特殊情况下会出现杂音,那么就几乎可以判定是手机干扰的问题:音箱大部分时间工作正常,在电话或者短信呼入的时候,音箱就会出现规律性的杂音,造成使用的不正常。其实,这是与音箱的功放有一定关系的。

  解决方法:拿开你的手机、更换一套数字功放音箱。

  音响有杂音的原因五、声卡驱动问题

  这种现象非常见、也非典型,仅仅是在特殊的时候会出现。音箱有杂音,用尽了所有的排除方法都没有改善,重新安装声卡驱动后也许故障就会消失。

  解决方法:重新安装声卡驱动或更换声卡驱动。

  音响有杂音的原因六、电磁干扰原因

  电磁干扰主要可以分为电源变压器干扰和杂散电磁波干扰。一般来说,电源变压器干扰是由于多媒体音箱的电源漏磁造成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变压器加装屏蔽罩的效果非常明显,可以最大程度的将漏磁阻挡,屏蔽罩只能用铁型材料制作。我们应该尽量选择大品牌、用料扎实的产品,另外,使用外置变压器也是个不错的解决办法。杂散电磁波干扰比较常见,音箱导线、分频器、无线设备或者电脑主机都会成为干扰源。将主音箱在允许条件下尽量远离电脑主机,并且减少周边无线设备。机械噪音是有源音箱特有的。电源变压器在工作过程中,交变磁场引起的铁芯震动就会产生机械噪音,这很类似于日光灯镇流器所发出的嗡嗡声。选择质量好的产品仍然是预防这种噪音的最好办法。另外,我们可以在变压器和固定板之间加装橡胶减震层。

  音响有杂音的原因七、电位器长时间使用

  如果电位器使用的时间较长,金属刷与膜片之间就会因灰尘堆积和磨损等问题产生接触不良,旋转时就会产生噪声。如果音箱的螺丝没有旋紧,倒相管处理不到位,在播放大动态音乐时,也会产生机械噪音。

  解决方法:处理这种热噪声可以通过更换低噪声元件或是降低元件工作负荷的方法,另外,降低工作温度也是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音响有杂音的原因八、音量调得过大

  有些电脑音箱,当音量调得过大,也会出现噪音。这种情况是因为功放输出功率可能较小,不能避开音乐瞬间的大动态峰值信号造成的或者是因为由于喇叭过载失真造成。

  以上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音响有杂音的8种原因及解决方法的详细介绍,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按上面的方法操作试试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周围有磁场,或喇叭坏。

网友:
一般手机会多些干扰

网友:
把电容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
你说的 这些  都是   没有用的办法

网友:
要通过修哪个部件 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