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6-04-11):
16:01 2016-4-11
客户:XX
机型:同  N13M独显
故障:待机0.03,不触发
检修:开机按键1V左右,3VA 5VA没有
                        EQ=DL,各项输入信号正常、供电正常。
                        3VA 5VA对地阻值正常。
                        通电瞬间,3VA 5VA有轻微电压,感觉像是保护了一样。
                        怀疑滤波电容不良,铝壳圆柱体的,经常碰到,加热一下,再试,待机0.02正常了,3VA 5VA都产生了。
                        换掉这两个电容C4102  C4101后,OK
收费XX

看了觉得有用的朋友,不妨评个分,评分不会影响自己的分,回帖还会给你加分哦。

网友:
顶一个,谢谢在论坛分享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加分是给我最大的动力,呵呵

网友:
加热电容会变大吗?

网友:
写在太模糊了,

网友:
也许吧,但凡这些固态电容(不知道是不是,暂且认为吧)不稳定的,加热后,就会稍微好点。
这样可以快速的判断故障点,缩短检修的时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虽然写的有点笼统不过值得学习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换掉看看

网友:
电容受热会变稳定,学习了

网友:
宏基的通病很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