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540W卡logo怎么办啊

楼主(2016-04-11):
接到 本本 后 说是 换屏

  屏是碎了  换好 还是高分的

   亮机 之后就是 卡logo了  郁闷啊 下面都没动 难道给 屏有关系 吗、。?

        不知道哪里问题了  大神 谁见过 给指点一下啊

        特发此贴 求助!!!!!!!!!!!!!

网友:
硬盘拆掉再试试?

网友A:
和屏没关系,上位说的是,硬盘拿下试试,一个一个去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屏没关系,上位说的是,硬盘拿下试试,一个一个去外设。

光驱的问题  艹

网友:
外设故障多,一般遇到裸板测一下,然后在找软硬件故障

网友:
光驱和硬盘引起的卡LOGO还是蛮多的。

网友:
先排除外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