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K

楼主(2016-04-11):
今天接到客户送来华硕Z87-K主板,诊断卡跑码71不显示。

网友A:
不插内存看一下跑什么代码,判断此代码在内存前还是内存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插内存看一下跑什么代码,判断此代码在内存前还是内存后

这个板io是NCT5538D,版主有没pd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io是NCT5538D,版主有没pdf?

5538没有,只有5532,主要脚位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538没有,只有5532,主要脚位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比较过了,有点区别,还好不是脚位差不多都在一起,我跑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过了,有点区别,还好不是脚位差不多都在一起,我跑出来了

是不是要分享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分享一下呢?

哪里小问题,就是pson断线了,对您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

网友:
你这个帖子到底想说啥,也没给个思路

网友(2016-05-18):
楼主,搞定了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