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打驱动蓝屏

楼主(2016-04-11):
手上一片Y470打独显驱动就蓝屏,,,,1.5转的那个没问题,还有哪可以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还有显卡 、现存 显卡供电等问题也会导致 具体还要自己分析下

网友:
看一下系统版本!官网支持的系列

网友:
可以装个纯净的系统然后去官网下个显卡驱动,如果还是蓝屏就是显卡问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