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希捷本盘1T恢复

楼主(2016-04-11):
客户拿来一块希捷1T本盘,笔记本装了个固态,这个1T硬盘就当从盘用了,分成一个分区了,里面存了一些资料,找别人找系统,可能是个二把刀,二话没说把,1T盘,先格式化,再分区,装系统,完事交差。客户拿到本后一看,眼睛都绿了,拿我这来看看有没有办法恢复,我试了好多软件,都没有扫描出来,免费的就不用说了,收费的试过dataexplore ,精品数据恢复,易我数据恢复,R-STUDIO 等 都没有结果,求方法和软件!

网友A:
DISK软件恢复分区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SK软件恢复分区表就行了

diskgen试过了,搜索分区 就找不到之前那一整个分区,找到的都是装完系统后的2个分区

网友:
据说是 先格式化后 重新分的区,没有删除分区,直接重新分区的

网友A:
覆盖了数据就无法恢复,高手也无力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覆盖了数据就无法恢复,高手也无力修复

一点痕迹也没有扫描到,这就是覆盖了吗

网友:
扫描不到一点痕迹,难道这就是数据覆盖了吗

网友:
DISKGEN 寻找丢失的分区

网友:
正常DISKGEN是可以的,如果还是不行那估计一修哥把硬盘低格了。

网友:
正常来讲如果只是重新分区做系统 DG是可以找到原有分区的

网友:
看这情况只能用winhex来进行分析恢复了

网友:
这个1T硬盘就当从盘用了,分成一个分区了,里面存了一些资料。  这时大概用了多少空间?

1T盘,先格式化,再分区,装系统,完事交差。  这时大概用了多少空间?

如果后者远远大于前者,基本就没戏了

网友B:
数据已经找到,但是文件全被打碎了,之前文件夹分开分类存放的文件,现在全到一个地方了,全部恢复出来,让客户回去自己慢慢挑选了,全恢复出来大概200G左右的数据文件,都是一些录的视频,JPG,doc,PPT 之类的:用的是{超级硬盘数据恢复}软件,最后一项,完全扫描恢复,扫描用了大概4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已经找到,但是文件全被打碎了,之前文件夹分开分类存放的文件,现在全到一个地方了,全部恢复出来,让 ...

兄弟你也太啃了吧!

网友:
超级数据恢复

网友C:
这个软件 难道比DISGEN 还好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 难道比DISGEN 还好用吗??

diskngen,恢复分区表挺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skngen,恢复分区表挺强大的。。。。

哦  楼主是专业做数据恢复的吗?

网友:
winhex就好用

网友:
diskgen和超级数据恢复软件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