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始新宇智能科技 联想I-G41开机不显示 小修一案例 新手看看,高手飘过

楼主(2016-04-11):
            主脚:联想g41

       时间:2016.4.11

       地点:中国河南固始

      维修人员:阿虎

     故障:开机不跑马 复位灯常亮

    先上个板子的图片:

     前言:  今天同行送修一个主机(同行还是有点小懒,不能拿个板子来呀,也不嫌重)说是开机不显示,我打开以后,*脏话* 里面的灰尘块把主板盖住了,于是,拿到外面用吹风机 吹了一下 干净多了,板子干净才有想修的欲望啊。是不是啊

正式开始:拿到板子 没有立马上电,而是打了下待机的阻值 正常,然后在上电发现不跑马,复位灯常亮,复位灯常亮要考虑一下 供电 时钟 复位等,那就从最简单的供电查起,我是直接先查的cpu供电,发现无电压,呃呃呃 这么快就发现故障了,没劲啊。那就在查查看,根据inter双桥时序  待机---内存----桥---总线----cpu (如有错误请指正谢谢)那就在查下总线供电吧,一般的总线供电 是在cpu座子和北桥之前有个mos管,而我这个板子 没有,继续看看吧,发现有个8脚的管子,看着挺像的,测试第4脚无电压,还是先找个图纸看看吧,确定一下是不是。。。图纸电脑里就有,搜索了下,位置号 pu320 芯片型号是APL5912 一看就是这货了,先上个图。。。

那就先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吧,5脚vin 5v正常 8脚 en 0v 不正常,那就看下8脚的来源 继续看图纸吧

到2个地方 其中一个没用,我就没截图了,开启是由一个三极管场效应管组合的  直接从最前面开始查吧;
pq720 B级有高电平,pq721 g级也是高电平,故障很明确了,直接用镊子短接了 PQ720 CE脚之后 开机直接跑马了,就是这个pq720芝麻管子坏了,导致无总线供电的开启,导致不跑马。。。。抽根烟先...................
..................3分钟过去了,一根烟也抽完了,开始工作吧,找了一张料板,正好看见其他板子 差不多的设计,风枪吹下,然后换上  ok  .....好了到此结束,小问题,勿喷....

网友:
收了多钱?30元?

网友:
同行价,苦逼啊

网友A:
楼主时序把握的很精了,修机就是神速!

网友B: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时序把握的很精了,修机就是神速!

过奖了,修多了 就记住一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晰……学习了……

灌水可是不好滴哦

网友C:
故障简单,适合新手学习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障简单,适合新手学习经验。

是的,主要是帮助新手

网友C:
根据INTEL双桥上电时序推测这里PQ720 B级推测应该是连接桥供电测试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根据INTEL双桥上电时序推测这里PQ720 B级推测应该是连接桥供电测试点的。

我没仔细研究,你有空 就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仔细研究,你有空 就研究吧

看下图纸就知道

网友E:
你们哪里也是收30?   看来全国一个价  反正我以后修同行 妈的要想办法提价...不然修鸡巴啊..钱都他们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哪里也是收30?   看来全国一个价  反正我以后修同行 妈的要想办法提价...不然修鸡巴啊..钱都他们赚了

做同行 苦逼啊 不如个人好

网友F:
大哥在河南那里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在河南那里做的

固始啊 听过没

网友F:
没有,是县级市吗,自己的店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是县级市吗,自己的店面

是的在地市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发个图纸研究下。。谢谢。。

图纸论坛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板总线、时时钟开启都是通病

不懂大师v5 见多识广 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师能给张图纸吗,先谢谢了,qinhua66888@163.com

我也是在论坛下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