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电感发热问题

楼主(2016-04-11):
一块采用UP1608Q供电芯片的显卡,能开机进系统,但只要运行一些占显卡的程序电脑就会重启或者死机,量显卡芯片和显存电压以及其它一些补助电压都正常,后来仔细观察发现电感及MOS管就算DOS下待机状态都发热严重,至此初步判断是由于显卡芯片供电不良引起。

开始维修

1.用示波器测量上下MOS管控制脚,刚通电时波形正常,MOS管和电感不发烫,过一会波形异常时MOS管和电感发烫严重,且波形频率变低,波形后期干扰严重,以为是控制芯片坏,更换后故障依旧。

2.在仔细观察发现供电芯片UP1608Q附近有一贴片原件掉件,如下图所示:

随便找了一个大小合适的装上去故障依。

3.更换所有的MOS管,甚至连电感也换了,还是发烫严重,至此维修陷入了绝境。

4.过了几天后,抱着不认输,不放弃的太态度再试一试,重新整理思路,分析一下为什么电感会发热,以前自学笔记本维修看过一个视频,好像是说这种由上下MOS管和电感组成的PWM电路,上下管是轮流导通的,上管导通时给电感充能,下管导通时电感通过下MOS管给负载供电。因此我觉得MOS管和电感发烫是由于波形和负载有关。如果上下管导通时间有重合,就等电流直接从上下管流下地,相当于对地短路,而电感在导通时序没重合时充有电能,在时序错乱时会造成短路现象,因此也会发热。(因没有条件同时测量上下管波形,暂且估计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吧)

5.那么是什么愿意造成导通时序错乱呢,一时我也想不明白,会不会是掉了的那个电容引起的呢,分析一下那个电容在那里起的作用,似乎是一个反馈耦合电容,如果该电容不正常是不是会引起控制上下管的波形异常呢,我随便换上去的那个是不是参数不对呢,由于UP1608Q的PDF示例图上没有标出参数,只能从别的芯片的PDF上找线索,如下图:

于是从料板上找来1000pF的贴片电容换上,没想到从开机到进入桌面都不发烫了,赶紧运行一些3D MAX等显卡烤机软件,虽然MOS管会发热,但电感不发烫,运行软件也不重启和死机了,居然修好了。

回头总结一些,如果该电容的容量偏大或者系偏小,都起不到有效的反馈,从而引起UP1608Q无法正确控制上下MOS管的导通时序,因此我第一次随便找来的电容换上去故障依旧。

由于水平有限,以上维修观点和论证有不对的地方,望各路大侠斧正最后附上UP1608Q的资料供有兴趣的盆友研究

网友A:
上下管同时导通,不是发热不发热的问题,而是烧管子了,,,

网友:
赞一个。。有理有据

网友:
分析的到位,显卡我没修过上千K的修过但没修好过一块!!

网友:
这种反馈电路上的电容与自举电路上的电容是不能乱换的

网友:
修复这个故障的确要耐心、

网友:
fb和COMP脚的元件不能乱换啊哈哈,修好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同时导通,不是发热不发热的问题,而是烧管子了,,,

我认为如果时间够短,不一定不会烧毁的。

网友:
好高深  不懂~

网友:
这个电感发热的问题确实需要一定的水平的,楼主可以的

网友:
LZ666啊,以前这种问题我一般直接忽略。实在找不到就建议换了。说来惭愧

网友:
还是楼主够耐心的

网友:
厉害 反馈电容的问题

网友:
虽然我觉得是运氯——但终究是修好了,。赞

网友:
精神可嘉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很具体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太强了,你这篇文章真是让我受益匪浅这类问题我一直吐血不止。。。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
这颗耦合电容容量,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通过电容容量来调节好上下管波形的持续

网友:
        上  下管  同时  导通  就是短路!

网友:
显卡一般掉件的多

网友:
顶一下,赚积分!

网友:
很深入的分析,如果对详细的原理不明白的话,估计怎么也修不好,就像我

网友:
分析的非常在理,这个反馈电容我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
有点深,一个是阻值不够才没好的么,第二个1000pF,楼主技术厉害,我要多学习了,示波器都不会用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上下管的G极,相加应为上管D极电压(12V左右)

网友:
通过电容容量来调节好上下管波形的持续

网友:
comp脚和CPU供电的comp定义一样吗?很重要的一个脚

网友(2016-05-13):
楼主思路清晰,我还得继续学习。

网友:
  楼主,是反馈的电容的问题吗,  用示波器搞的????

网友:
正在学习显卡维修,又多了一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2016-07-31):
虽然没看懂但是觉得略屌啊

网友:
会找出这个电容 楼主厉害

网友:
我CPU电感、MOS管和IC都发烫,现在还没头绪!!

网友:
点个赞  这样的毛病不好修

网友(2016-09-03):
理论功夫非常人所及

网友(2017-08-08):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很好

网友:
好厉害,我有一块影驰550TI的显卡,故障和你的一样,查了好久查不出来,电源芯片用的也是一样的,扔那里半年多了。刚看了你写的,仔细看了下我的显卡也是掉了一个贴片原件!

网友:
听某位大神说,这个comp的的电阻和电容是芯片的反馈与补偿用的。

网友:
这文章是少有的维修精品,思路是维修最重要的,反思是成功进阶的要素。

网友:
看不明白,菜鸟一个

网友:
楼主够细心够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B:
这个电容有点短路吗???怎么会想到换这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有点短路吗???怎么会想到换这个电容

因为用肉眼仔细观察,发现掉件了。

网友:
值得学习..永不放弃.敢想就能成功..

网友:
分析的到位值得学习

网友:
太利害了,学习了,顶顶

网友:
是啊,这个电容是不能随便换的不能随便换的

网友C:
这滤波电容的作用算是用的很到位了  没有图修死人

网友:
这都让你发现了,太牛B了,下次为我们修这样的问题指明了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滤波电容的作用算是用的很到位了  没有图修死人

这个电容的作用应该是耦合反馈电容。

网友:
因为反馈耦合电容引起的上下管导通时间絮乱吗

网友:
给他加个精华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