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拆焊USB接口、屏接口

楼主(2016-04-11):
                          BGA完美拆焊USB接口、屏接口……
       平时在修笔记本的时候,经常遇到屏接口坏、USB接口坏、键盘接口坏……。等等各种接口损坏,这些接口坏了怎么办呢?废话!肯定是换啊。更换这种接口的方法有很多,大部分人都是用风枪、烙铁拆焊,但是这种方法的效率太低了,而且有很多接口经不起风枪吹,很容易被吹熔化掉。相信大家一定深有感触。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在拆焊这些接口的时候,从来不用风枪。直接用BGA拆、焊即可。普及一下:笔记本主板上的大部分接口、塑料部件……都是耐高温材料。最高能承受260度的温度,所以这个温度只适合BGA拆焊,不适合用风枪烙铁拆焊。大家不妨试试看,你亲自试验完了,觉得有问题再喷!没亲自试验过的,瞎想主义者靠边站!
一、用BGA拆、焊USB接口,拆、焊一气呵成!

二、用BGA拆屏接口,拆下后用烙铁焊引脚。

 会员11083742元2022-10-20 22:13

网友:
USB的我直接风枪。上BGA太奢侈了,不过BGA搞的肯定完美。

网友A:
这方法极好。
其实,一般情况下我用风枪都是在300°C左右,就是操作时间比别人长一些。烙铁我一般是280°C—310°C,我一般情况下没上到过别人用的340°C。如果310°C还是不行,就直接上普通50瓦烙铁,直接烧了……

网友:
用BGA更换就比较完美

网友:
许多年了,一直是这样做的,

网友:
我也是使用BGA来拆的,风枪容易吹融塑料还有好大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方法极好。
其实,一般情况下我用风枪都是在300°C左右,就是操作时间比别人长一些。烙铁我一般是280°C ...

你这个方用来拆个USB接口勉强可以,但是拆屏接口、键盘接口就不行了

网友:
我倒是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方法很好 就是觉的接口都用BGA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法很好 就是局的接口都用BGA有点大材小用

对于新手来说,BGA安全、方便,用其它工具要是把板干废了,损失更大!

网友:
用的是280t还是360t 拆焊的

网友C:
USB 我是用风枪 因为方便  接口的话是用洛铁拖下来的 至于为什么就不知道了 因为师傅都这么做 所以都习惯了 反正最后也能完美的换好  现在看来 确实是BGA要轻松多了

网友:
知道260度的温度极限就OK了!

网友:
楼主拆usb和接口用多少度,这样换确实很不错

网友:
对于屏接口和键盘接口之类的,一直用的BGA,别的接口还是用风枪加烙铁

网友:
原来我都是一直用风枪换USB接口的这下可以试试BGA换接口。谢了岛主

网友:
上次用风枪拆个USB接口拆得要命,搞半天都搞不上去。更别说屏线接口之类的,这个方法点赞。

网友:
但BGA比较贵啊。看来省不了

网友:
完美 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D:
昨天用风枪吹下来3个以备用,并无压力。需要使用主板夹具。
屏接口恐怕要用BGA才可以。

网友E:
这方法省时又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方法省时又省力

有弄坏周围元件的可能。大芯片做BGA时都要用锡纸保护周围元件。

网友:
有BGA确实方便,但没有它的情况下,风枪配合烙铁也是很好的

网友:
普通风枪当然不好用,容易吹化塑料件,用旋风枪就没有这个问题。用bga太浪费时间,用旋风枪换u口也就一两分钟的事,连烙铁都不用。

网友:
用BGA拆USB与屏接口太费时费电了,用以前的BGA 的热内枪拆最好,风口又大,拆些座很容易, 不损口不损座。

网友:
这个当时在实地 你亲手演示过给我们看的 现在印象不是很深刻了  忘记当时怎么拆焊了呢 现在幸运的是老师又能重新演示一遍

网友:
手机上的排线之类接口一般都是用bga焊接的

网友:
真的可以,黄老板,我看好你,下次我也这样搞,真的非常快,很好

网友:
这个真的6666,之前去这类塑料的,怕怕的。有这样的视频,以后去下就不怕了

网友:
方法倒是个好方法,也很完美BGA 这么好的设备焊USB口个人感觉有点浪费

网友:
看视频,速度够快。以前拆个USB口用的烙铁,真麻烦,还要有人协助

网友:
知道温度就可以啦

网友:
确实是个好方法,谢谢分享,加分

网友F:
熟练工呀,厉害,,问一下,只用上下风嘴吗,,红外加热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熟练工呀,厉害,,问一下,只用上下风嘴吗,,红外加热吗

跟普通干桥的方法一样

网友:
一直风枪 烙铁加 吸锡线。。。BGA 奢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跟普通干桥的方法一样

好的,谢谢,。,,我也试试,,

网友:
USB接口里面那个塑料也是耐高温的吗?记得每次拆USB接口都会把里面那个舌头弄坏呀。

网友:
上BGA是不是太费事了,我都怕麻烦

网友:
用BGA更换比较完美

网友:
版主大人能否发一份温度曲线图,小白诚心请教!

网友:
一直以来都是用BGA拆的,省事成功率高

网友:
归根结底还是要有BGA呀

网友:
还是台式机方便,放锡炉上搞最方便。BGA拆没试过,有点麻烦啊

网友:
自从学徒的时候换usb接口费了以后,开店后一直用bga换接口

网友:
很犀利,黄老师!看来真的要上BGA才行呀

网友:
用BGA台换接口,我倒是觉得用风枪加烙铁更快

网友:
黄老师,这个方法我有试过,确实好用啊

网友:
怎么视频看不到了?

网友:
视频打不开

网友:
这个方法真不错,感谢黄老师贴子。

网友:
这个方法是不错 但是BGA - - 没有啊 就一个示波器

网友:
我这怎么提示视频出错啊。。。。。。

网友:
视频都是加载失败的

网友:
黄老师厉害啊,求看下我的帖子给点思路,我想把ec干掉,黄老师的分析写的太厉害,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大炮更完美,速度 更快

网友:
深得黄老师教诲,也是一直这么操作,谢谢分享

网友:
一直以来就是风枪,才知道BGA也可以。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用风枪拆习惯了。还好吧

网友:
USB接口一直用风枪  不值得去开个BGA的

网友:
这边怎么看不了,优酷,刷新了很多遍

网友:
BGA焊接口确实完美,就是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
黄老师这个经验不错,不过大家基本都知道的把

网友:
有质量好一点的风枪也很好换的!

网友:
用大炮拆这些塑料件比较方便,塑料不会化

网友:
这感觉有点大材小用,而且风枪吹USB快一点。。。。

网友:
这个真没试过

网友:
真的很吊,又学一大招

网友:
大排场,大制作啊

网友:
一直这样搞得路过。。。。。。。。。。。。。。。。

网友:
拆屏接口我是按照修手机的师傅方法,从屏接口的主板背面用风枪吹。

网友:
用风枪有一点不好就是板子容易吹起泡

网友:
费电啊呵呵,有时我也这样拆装

网友:
值得学习 留存

网友:
BGA做这个太奢侈了,风枪一把搞定。。。

网友:
方法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一直就是用bga拆的,烙铁上点有铅的锡,然后bga直接有铅拆出来,一来接口可以完美拆除,二板子不是受热不均导致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 我是用风枪 因为方便  接口的话是用洛铁拖下来的 至于为什么就不知道了 因为师傅都这么做 所以都习惯了 ...

呵呵,我从来不拆,没拆过

网友:
所有接口用风枪最高温度吹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用风枪吹下来3个以备用,并无压力。需要使用主板夹具。
屏接口恐怕要用BGA才可以。

屏接口我是从反面吹,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