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1):
如何烧机今天就发个烧机的贴
大短路烧机,找出公共点电压,焊一根线或直接用焊锡丝代替,把电流表电压档调成10v左右,电流档不用管。
红夹子接公共点的焊接线,黑夹子接地。开始烧了,边烧边摸发烫的地方就是故障点。
焊锡丝

网友:
10V,???上到5v就5a了吧!10V不然就19V烧。

网友:
以后发帖要注意错别字,

网友:
该烧机方法 不可取!不限流 10v 有造成附加故障的隐患!

网友(2016-09-04):
*脏话*我都是条2v 然后把电流调到最低 在慢慢加 你这不一下子烧死掉

网友(2018-11-26):
后生可畏,哪次烧大搞大了就知道学乖了

网友:
水贴,货真价实的水贴,你是在村里来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