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修板技术越差!记两张技嘉GA-EP43-US3L维修有感

楼主(2016-04-11):
     一直都以为自己维修技术还不错,但是现在僧多粥少,修同行机子价格又低,特别是主板,给客户说换桥客户就不修。渐渐的修机子就越来越懒了,特别是主板,稍微不顺就不想修了,慢慢的技术也越来越生疏。
    10天前接客户一张GA-EP43-US3L,故障是使用中不定时死机,有时不断重启,手头没775主板,就开始修。绕了好多弯路!
    上诊断卡,有时候C1掉电重启,有时候不跑码重启,有时候能亮。草草的打了开机时各项供电,以为供电没问题,就直接刷了bios,故障依旧。不跑码的时候用示波器打BIOS的1脚,4.1V没波形。看了看图纸4.1V应该是正常的。有一个5V上拉。

心想南桥没来抓BIOS,先换南桥。换了南桥故障依旧。又量了量南桥周围供电,应该是正常的。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这板子不断重启的没修出来的还多,倔强劲上来了,想把这个板子修好。搜到有人换IO好的。于是又订芯片换了IO。故障依旧。
    没跑马,换了南桥和IO,自然就想到了北桥。P43的北桥要50多,给客户重新报价他居然还要修!我就不信还修不好这个垃圾板子了!于是订了北桥芯片,无铅的!做上去不跑码。尼玛平时的温度居然压半天没做好。取下来重植做上去,跑de.尼玛要疯了!
    冷静了一下。上假负载,发现有一根数据线阻抗偏低,难道这个桥报销了?取下芯片找那根数据线,阻抗正常,看来又是没做好。于是再做上去,这次故障变回最原始故障了!
    脑袋一热,在淘宝二手花30块买了一张不断重启的同型号板子!
    板子到了上假负载开机,这个板子是挡81.刷了BIOS故障依旧。感觉又是北桥有问题了!
    好了,没耐心的可以直接看下面的正确维修过程了!
第一张板子:
    这张板子回到了最初故障,有时候能亮,有时候C1重启,有时候不跑码。重新测各项供电,发现之前没仔细测量犯了大错!C1重启是个烟雾弹,实际上是内存没插好!不跑码重启时测得CPU电压只有0.28V,跑马时是1.1V。之前测CPU电压正常是跑C1重启的时候测的。看图纸:

测得ISL6334外围电路一切正常,示波器打各路开关管,波形正常。于是怀疑PWM_VID0~7.
测得1.1V时PWM_VID7~0依次是01001111;0.28V时是11001111.看PWM_VID7来源:

是VID7经IT8268转换而来,测VID7是低电平,而PWM_VID7是被上拉高电平。看来IT8268是元凶,身边没有这个芯片。于是直接把IT8268的2脚和27脚用铜线连起来了。测试正常。维修结束。
第二张板子:
    吸取了第一张板子的教训,修板子还是要耐性啊!决定慢慢来。板子挡81,测了内存各项供电是正常的,如果不插内存条挡C1.还是北桥问题啊!拿出图纸,翻到北桥内存模块慢慢打:

打到R220一侧1.9V,另一侧0V,把万用表调到电阻档,把R220移到一边,测R220无穷大!找来一个2K电阻换上,开机正常跑马亮机。维修结束!
    搞维修走弯路不可避免,但是如果是粗心导致的就不划算了。

网友:
现在的确是不好做,有的价格低完全不想动手了

网友:
只有像这样的分析才会对提高水平有大大的帮助,,,

网友:
和这板杆上了,最后终于还是征服他了

网友A:
人要讲情面的,对同行和顾客就不能一个价,太看重金钱也不好,但对那些一点技术没有钻空子投机取巧的同行表示严重鄙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要讲情面的,对同行和顾客就不能一个价,太看重金钱也不好,但对那些一点技术没有钻空子投机取巧的同行表 ...

其实我们这行很多人会装系统就敢开店。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们这行很多人会装系统就敢开店。

会装系统就敢 看店啊。厉害哦

网友:
是的,在我们这边电脑城很多卖软件光盘的,卖外设配件的什么活都敢收。

网友:
修块主板20元 还修吗

网友:
是啊。正在考虑转型。不然就活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