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 上电掉电3次显示

楼主(2016-04-11):
华硕K53S 板号是K53SD 6.0版 客户拿来不显示。他自己拆过。,上电1。2不动换了下内存试下,开始上电掉就不一样了,上一电掉一下,连续三次就显示,。然后关机再开机还是同样要掉电三次。刷过了bios还是一样,
真是什么奇皅问题都有。能显示就能正常用了。但是想把那个问题搞定真是无从下手。

网友:
记得ASUS的 有3.0芯片会导致掉电后;亮机 看下你的进系统后正常不

网友:
记得K43SD 4.1这种情况是刷USB3.0程序就可以了,K53SD也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目测主板外观,,洗下氧化的部位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前面二位兄弟,已经写得非常的清楚了

网友:
还是BIOS的事儿,重刷一下

网友:
是不是刷写的BIOS不对

网友:
现在新机器很挑BIOS

网友:
USB3.0芯片换了就好。

网友:
3.0bios 容易坏

网友:
刚好有个,现象差不多,谢谢

网友:
BIOS 刷过,没好

网友(2016-05-23):
楼主你的文字说明让我很迷糊

网友:
你还是换换3.0芯片吧

网友:
换3.0芯片吧

网友:
是不是换USB3.0的芯片

网友:
usb 3.0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