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电压提前出来1.05V

楼主(2016-04-11):
联想g475 拿来时不通电 看到氧化 处理好 3 5V都很正常 待机0.1 没有短路 可以通电 跑0.68不动 有没内存都一样 后来发现1.05V怎么没开机就出来 无从下手了 怎么破
联想

网友:
AMD单桥,1.05V是什么电压?查查CMOS电池电压是否不足

网友:
今天整了个v470的,烧机后查出是铁管问题,又有收获了

网友:
若有电压提前出来就根据图纸查下为何会产生
……

网友:
查一下图纸吧

网友:
我记得修到过一次 显卡电压先出来了 最后好像是换主控IC好的

网友:
待机0.1可能就是1.05V先出来引起的,查1.05V芯片开启脚电压吧。

网友:
我这也有台一样问题的

网友:
待机感觉还是有点高啊。。看一下线性正常不

网友:
RTC电池有没有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