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400VD开机卡LOGO无法升级BIOS

楼主(2016-04-11):
主板型号:K45VD故障原因:开机卡LOGO,插上USB无限重启,拆下硬盘问题依旧(排除硬盘坏道问题)。
维修过程:1、反复重启进BIOS,进不去。
2、插上USB反复重启,狂按ESC,能进U盘启动,然后通过U盘启动进入了BIOS。
3、进BIOS后,恢复下默认设置,能正常进入系统,系统中USB正常使用。
4、关机后,再开机问题依旧。
5、去华硕官网搜此型号有此通病,需升级BIOS。下载winflash尝试升级BIOS。
6、此电脑的BIOS版本为227,最新的为234。使用winflash报错。提示“当前的BIOS无法识别EEPROM类型”。

7、接着尝试使用bios中带的Easy Flash程序升级bios报错,提示“Invalid BIOS file!!Return to Easy Flash page” (无效的BIOS文件)

8、用编程器读出来的ROM文件为8M,升级BIOS文件大小为4M。
是不是要修改官网BIOS文件才能刷啊??
还有这个升级BIOS文件是官网下载的同型号,同系统的BIOS升级文件,莫名的报错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现在能进系统,但是关机再开就会卡LOGO了。也没办法升级BIOS。求指教~~

网友A:
用U盘也能启动进BIOS 吗

网友B:
提供下具体版号 给你找下 直接刷写的BIOS

网友C:
直接用编程器刷啊

网友:
这个bios需要合成吧

网友D:
版号  说明一下帮你找找

网友:
开机卡LOGO插上USB无限重启,怎不怀疑桥空焊的可能呢!

网友:
要合成的,不是那么随便的

网友:
升级完BIOS就可以了吗

网友:
你一级一级的升级上去,有可能会好...

网友:
刷写方法不对吧

网友:
华硕官网BIOS很多都是不能用的

网友:
迅维网一口气吃了我10个下载分
居然不让我下载

网友:
要一级一级的升 我试过一回华硕的机器就是要这样不能一下升级最新版本

网友:
下载升级的BIOS资料,再拿个大小相同BIOS刷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U盘也能启动进BIOS 吗

不是用U盘启动BIOS,是插U盘会自动重启。就可以在ESC里面进BIOS了,不插U盘会直接会卡LOGO什么也干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供下具体版号 给你找下 直接刷写的BIOS

感谢版主的回复,明天我传个板号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编程器刷啊

编程器文件要合成,不会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号  说明一下帮你找找

感谢版主的回复,明天我传个板号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