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说说2.4G和5G Wi-Fi的区别

楼主(2016-04-11):
关于iwifi聊聊无线路由器说说2.4G和5G Wi-Fi的区别 以及路由器的选购

2.4G和5G究竟是什么

以往我们一直使用的Wi-Fi大多数是支持 IEEE 802.11n(第四代)无线标准的,而且工作在2.4GHz这个频段上的,所以称之为2.4gWi-Fi,但是严格来说工作在5GHz频段上的不一定就是5G Wi-Fi,因为IEEE 802.11a(第一代)IEEE 802.11n(第四代)和IEEE 802.11ac(第五代)这三种标准都可以工作在5GHz这个频段上。

严格来说只有支持802.11ac的才是真正5G Wi-Fi(在这个视频里我们将它称作ac 5G),现来在说支持2.4G和5G双频的路由器其实很多都是指支持第四代无线标准,也就是802.11n的双频,而真正支持ac 5G的路由最便宜都要400、500甚至上千元。

手机厂商包括苹果所宣传的支持5G Wi-Fi的设备,一样是只支持802.11n(n 5G),而现在来说真正支持ac 5G的设备其实非常的少,我知道的有苹果2013年推出的MacBook,而且连最新的iPad air都还只是支持n 5G而已,但其实支持n 5G的设备现在已经非常的多了,初代iPad已经支持,三星近几年的中高端手机基本都支持。
       因为ac 5G的设备我手头上没有,所以后面所讲的5G都是指n 5G,所做的测试都是在n 5G的环境下做的,如是ac 5G我会特别说明,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要享受5G的优势必须要路由和手机、电脑、平板等设备同时都支持5G才行,若要支持ac 5G的也要双方同时支持,单方面支持是不行的。

5G的优势

其实说到底5G Wi-Fi的主要优势就是更快,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比喻,如果将2.4G比喻成三条双向车道,那5G就是22条双向车道,而且还是vip车道,里面的车比较少,所以更为顺畅。

我们的路由器一般会有标有一些类似54Mbps,150Mbps,300Mbps这样的参数,要说明一下,这个参数不是指路由器的无线覆盖范围,而是指它的最高传输速率。

这个速率就相当于车道上的限速标志,当然也不能完全等同与限速标志,因为如果网络中多个设备同时传输要分流的。

而在我们的手机、电脑里面其实有一个无线适配器,这个适配器也有一个最高速率。

  而现时为止,主流手机的无线最高速率是150M,主流的笔记本电脑是300M,苹果电脑是450M,而这个速率相当于你这辆车能在路上跑出的最快速度,所以你的设备在无线网络中最快能有快是取决于路由最高传输速率和手机无线最高速率中的慢者的。

理论就是这样,但是实际中5G究竟比2.4G快多少呢?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次测试用的路由器是网件WNDR3700 V4,选用它的原因是它是2.4G(300Mbps)和n 5G(300Mbps)的双频,用它可以测出在最大传输速率相同的情况下5G和2.4G速度上的差别。通过刚才的公式可以计算出它的理论最大下载速度是300M / 8 = 37.5M/s。

左2.4G 右5G

机器是用苹果2012年的MacBook pro和苹果2011年的iMac(450M)。将MacBook用网线和路由器连接,iMac通过Wi-Fi分别接入2.4G和5G网络,断开宽带连接,建立局域网,用iMac往局域网中的macbook发送文件,这样就能测试出2.4G和5G的实际传输速度。

测试二:

左2.4G 右5G
        将路由接入50M的宽带中,macbook分别接入2.4G和5G Wi-Fi中,用迅雷下载一个比较快的资源,测出相同资源的下载速度区别。

测试三:

路由接入50M宽带中,将iPhone 5分别接入2.4G和5G Wi-Fi中,运行测速软件三次,取平均值。

        从测试可以看出无论是局域网的传输速度还是上网速度在5GWi-Fi比传统的2.4G Wi-Fi都快了不少,而ac 5G的速度会更加快,但是我没有相关设备,所以也没有办法测出具体快多少。
        即使5G的确能加快上网的速度,都只是能更进一步利用你的宽带而已,要真正提升上网体验还是要还钱买更快的宽带。

5G Wi-Fi的最大缺点就是穿墙能力比较弱,墙体对Wi-Fi信号的强度影响是比较大的,每穿过一面墙,Wi-Fi信号就要减弱不少。

2.4G信号强度(不隔墙)

5G信号强度(不隔墙)

2.4G信号强度(隔一堵墙)

5G信号强度(隔一堵墙)

        另外分享一个摆放路由器的方法,如果受制与网线或者台式电脑的位置就没得说,但是如果可以移动的话,这个位置的原则是要经过尽量少的墙体。

放在角落里

放在高处

        而且应该经适当的放高一点,而不是放在地上,这和手机信号塔的原理是一样的,更加不应该因为他碍眼把它放进抽屉、柜子等里面。这些方法可以略微增强信号强度,不过想从根本上解决信号问题,还是要换一款更好的路由。

路由器的其它功能

虽然很多人的无线路由都是拿来开Wi-Fi的,但现今的路由的功能绝对不止这样,而且有不少比较实用的功能,好比如现在很多路由都可以通过usb接口连接存储设备,或者直接内置硬盘(一般是NAS)就可以在局域网内访问硬盘的内容和实现脱机下载,所谓的脱机下载就是可以用路由直接下载网上资源到硬盘内,而不用开着电脑,现在的高清电影动则几十G,长期脱机下载能省不少电,有部分路由还能实现远程访问,可以通过外网控制你家里的路由和访问你路由硬盘的内容。还有视频网站去掉片头广告,***等使用功能。

甚至还可以通过刷路由器第三方固件来实现路由器原本系统没有的功能,不过一般的第三方固件虽然强大,但是比较难操作,不会用的话其实还没有路由器本身的系统好用,所以不建议一般用户去刷路由器第三方固件,所以这里不展开讲了。

购买建议

不知不觉,我们的手机接入了网络,电视也接入了网络,现在万物联网的趋势,未来必定会有更多的家居产品接入网络,所以说路由会是一个家居网络的起点一点也不过分。

我还是推荐买双频的路由,毕竟现在支持双频的设备已经不少了,而且提速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不是ac 5G的视经济情况而定,虽然现在支持ac 5G的设备比较少,不过应该会很快普及,而现在ac 5G的路由比较贵,日后普及了价格会降下来,对ac 5G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持币观望。

如果是普通双频一般在路由器的无线标准会标明IEEE 802.11a/b/g/n,而ac 5G的双频会标明IEEE 802.11ac/a/b/g/n。

性能方面,如果家里的宽带速度是50M以下,其实最大传输速率为300M+300M的双频就能满足大多数家庭了,当然你接入的设备如果很多,或者平时局域网无线传输可以选择传输速度大一点的。

而路由器的功能视需要而定,我还是比较推荐带功能的的路由器,虽然会比较贵,但毕竟很多功能其实都很使用。

最后不要忘记要考虑空间的大小,200多平米的房子一般普通无线路由器的2.4G勉强可以覆盖,5G的话150平米就开始有压力,如果房屋太大或者多楼层的话可能就要考虑一下多个无线路由桥接了。

网友:
但现在的速度瓶颈并不在这里,而是互联网的速度慢,。。。

网友:
更想知道四天线的路由比双天线的要好多少?

网友:
速度的问题主要还是在ISP , 路由器的问题不大的

网友:
大家说的对了

网友(2016-08-07):
道道很多

网友:
现在都连裴讯路由器都0元购还是1200m的呢,哎道道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