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工作台加个灯

楼主(2016-04-11):
我的维修太有点暗,晚上就看不大清楚,装了一个台灯,效果不怎么样,本打算装一个大灯管,位置比较局限,不好装,即便装了也怕工作中不小心碰到灯管,破了。所以我打算用LED灯条。手上有2种LED灯,但是我可调电源调到30V,灯光积弱,根本没用。我调到3V点单个的灯珠,瞬间眼睛都亮瞎了。所以想请教下有没有懂这个的?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需要多少电压或者是不是要买个适配器之类的东西?求教

网友A:
需要的是一个恒流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的是一个恒流的电源,。。。

老大请细说,需要多大电压?我不懂求教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数led的串接个数X3,就是其输入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决于每路串联的灯珠数............

我还是不懂!图上能看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数led的串接个数X3,就是其输入电压值

不会搞啊,还有么有更简单点的方法?或者更直接的

网友D:
这些LED灯都是好货啊!30V电压不够再想办法提高电压吧,或是改变灯珠的串联个数,考虚灯珠不好拆焊也可采用短路法,短接几个灯珠试试。但应注意LED灯条一定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些LED灯都是好货啊!30V电压不够再想办法提高电压吧,或是改变灯珠的串联个数,考虚灯珠不好拆焊也 ...

还不如直接买个led灯,20.30块钱,简单省事...

网友F:
一个led 3v  要看你的是几串的   30v都只是微亮,30v以上的电压就不好找,要么升压,要么换成12v的led灯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不如直接买个led灯,20.30块钱,简单省事...

关键是人家楼主有多余的LED灯条啊!想改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不如直接买个led灯,20.30块钱,简单省事...

我就是那种,不会搞,还喜欢瞎鸡巴搞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led 3v  要看你的是几串的   30v都只是微亮,30v以上的电压就不好找,要么升压,要么换成12v的led灯带

这个我看懂了,谢谢你。

网友G:
这东西还要搞,直接买个LED灯就行了,十几块钱就搞定了......

网友H:
LED的是亮,但也有些刺眼。

网友I:
可用电动车的冲电器试下,有36V,48V,60V,可当适配器用,我用的12V的适配器,因我的是强光LED灯,它的电压适用范围是12——80V,买个南京西普尔的,质量好,或品牌电动车的

网友J:
我也想搞个灯的,不过不想这么麻烦,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吗

网友:
用一条就够用了

网友:
一般都是12V,30A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东西还要搞,直接买个LED灯就行了,十几块钱就搞定了......

不是说了嘛,我是个什么都不会搞,但却就爱瞎鸡巴搞的人,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LED的是亮,但也有些刺眼。

没关系,主要就是想学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用电动车的冲电器试下,有36V,48V,60V,可当适配器用,我用的12V的适配器,因我的是强光LED灯,它的电压 ...

电动车充电器,不错,有想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想搞个灯的,不过不想这么麻烦,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吗

直接买个灯泡,接个开关。然后用插头的那种,插排插上就是了,简单

网友:
我知道,那是好几条,一排

网友:
30V都是微亮,电压不够

网友K:
  你这样会很亮。    眼睛看了都不行。  去淘宝 淘个电源就OK啦

网友L:
一般把板子上白色的绝缘漆搞掉就能看到板子线路的具体走向,几个串联,几组并联等,

网友M:
还是买个新的吧,这种LED灯自己改的电源电压电流参数稍有不对,用不了几天就不亮了。搞个护眼灯最好,搞维修本来就费眼睛!

网友:
一个LED  电压3.2-4.5  左右   两个窜一起就电压加倍 你多少个灯珠就多少电压 比如10个LED差不多就35-40的电压  如果想亮点 就用40V  如果想不怎么发热 就35V左右 慢慢摸索就行了

网友N:
像第二张图片里面的LED板  估计就是10个LED  3路的  你可以用30V-40V的点下

网友O:
这灯也太多了吧....很亮了感觉也不怎么好...

网友P:
你用个12V的电压就可以了!比较监控头用的电源,电流安培要达到2A以上

网友:
这种太亮了,热量也高

网友Q:
电动车充电器都出来了  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样会很亮。    眼睛看了都不行。  去淘宝 淘个电源就OK啦

我搞了一个电源,已经亮 了  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般把板子上白色的绝缘漆搞掉就能看到板子线路的具体走向,几个串联,几组并联等,

4个串联的  我已经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还是买个新的吧,这种LED灯自己改的电源电压电流参数稍有不对,用不了几天就不亮了。搞个护眼灯最好,搞维 ...

我已经搞好了  呵呵

网友:
我的工作台也有点暗

网友:
修电脑,灯管暗恨是不爽,我的现在还是比较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电动车充电器都出来了  人才

不过也是可以的、

网友:
LED的热量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用个12V的电压就可以了!比较监控头用的电源,电流安培要达到2A以上

监控的12V就只够,但是这个12V不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灯也太多了吧....很亮了感觉也不怎么好...

那是整条,很多的,只要其中的一条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N:
像第二张图片里面的LED板  估计就是10个LED  3路的  你可以用30V-40V的点下

是4个一组,2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