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主板,电源管理芯片更换经验

楼主(2016-04-11):
     有一块华硕B75主板,故障现象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9657-1-1.html
因为原来老烧CPU供电管,最终更换了供电管、电源管理IC后,供电基本正常(后测量集显供电不正常),但是就出现了链接中的状况,用集显老死机(插独显正常),今天终于找到了故障原因:
         是电源管理IC没有换对型号,同样是asp1102,但必须用与华硕原来的IC一模一样的才正常:
这是出问题的IC图片:

这是更换新的电源管理IC外观,与原装的一模一样,希望大家以后别再走弯路:

补充内容 (2016-4-14 16:33):
如果觉得有用,请大家多加点分哈:)

网友A:
焊工漂亮,集显电压没出,你有没有怀疑U烧挂了

网友:
楼主是说同样是asp1102型号的,却有两种外观?

网友:
同样是asp1102,我想应当是没有区别的吧,,是不是以前的IC,焊接有问题。。。。

网友:
难道定义还有差别

网友B:
上面那个芯片与下面的字不一样,上面的是买的还是板上拆的?

网友:
长见识了,型号一样,定义不同头次见到,难道是专用的?

网友:
型号是一模一样   你的意思是要芯片最上面的字体也差不多???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回事

网友:
谢谢,以后多留意了

网友:
楼主是高手,焊的真好

网友C:
这个经验好.那你用不一样的IC可以亮机,但是不能正常使用,当时集显电压是什么情况?过高,过低或者是不稳定(跳变)?

网友:
这板子太高了目前还没修到不过你看到了=以后修道就注意下

网友:
学习了 原来EPU有区别

网友:
同型号还有这样的差别,谢谢了

网友:
和ga 的io  一样也要用带gb的 唉

网友D:
为楼主的这巧妙的焊功点了32个赞,看不出是焊过的。

网友E:
是不是买到坏的了?一样的型号实质不一样还是不应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买到坏的了?一样的型号实质不一样还是不应该的,

上一片也是新的呀,应该没坏吧。独立显卡正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楼主的这巧妙的焊功点了32个赞,看不出是焊过的。

谢谢啦,一般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经验好.那你用不一样的IC可以亮机,但是不能正常使用,当时集显电压是什么情况?过高,过低或者是不稳定( ...

我手上有两片差不多一样的板,测量后发现故障板用集显的电压是不一样。确认焊接没问题。不同的启动阶段电压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工漂亮,集显电压没出,你有没有怀疑U烧挂了

cpu是好的,我有两片差不多一样的板,一块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芯片与下面的字不一样,上面的是买的还是板上拆的?

都是买新的

网友B:
两个不一样,不行的那个不会是打磨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不一样,不行的那个不会是打磨过的吧?

应该不会吧,毕竟还能点亮主板呀

网友:
华硕好另类呀,那些ASP芯片其实也是与RT88XX 同一个厂家而已。只是华硕凸显个性,打磨自己喜欢的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