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3主板 开机定屏 入不了BIOS

楼主(2016-04-11):
一块V星P43主板,开机重启动后,没法进入系统,发现定屏在第一屏(拆取其他所有必要设备连接,也是一样),也进入不了BIOS,不知是什么原因?是否BIOS坏了?见下图:

补充内容 (2016-4-14 09:26):
问题已经解决,在网上查了一下,可能检测设备不过,拆了声卡芯片,就可以进入系统了,原来声卡芯片坏了,导致进入不了系统,多谢各位!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再说吧!

网友:
卡LOGO,死机了,开机不停按TAB键看下能不能跳过开机LOGO,看下什么设备检测不过

网友:
卡LOGO  估计南桥坏了。。。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V星5V 小8脚出问题了呀!

网友:
干桥........ 先查电压,后压桥再加焊不行换桥。。。。。

网友:
卡LOGO,先换个u

网友A:
拆外设吧,,,可能会出奇迹

网友:
桥假焊了。。。一定是我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IO也是要怀疑的,,。。。

网友B:
这个建议不错,我试一下清理插座,重插,发现能进入BIOS,但重启动后,发现又不行了,还是卡在那,换个U也一样,估计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建议不错,我试一下清理插座,重插,发现能进入BIOS,但重启动后,发现又不行了,还是卡在那,换个U也一样, ...

那我就无能为力,不懂了,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外设吧,,,可能会出奇迹

这个暗示说得不错,可惜当时我看不明白,在网上查一下,有类似的,原来是坏了声卡,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