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新换的电池,电池上面有一个红叉,电池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6-04-11):
如题,客户送来联想Y450 ,右下角电池提示电池已经充满,请更换电池。这表明原装电池已经损坏,于是我从商家那里发了一个代用的新电池。插上代用的新电池后,电量还有44%,能正常的充放电,但是右下角有一个红叉。于是我安装好联想电池管理软件,现象一样,关机,插拔电池多次,现象也一样。当我把电池充满,一旦将外接电源拔掉,右下角电池就显示一个红叉,电池能正常使用,但显示的可用时间是两个多小时,与能源之星可使用的时间有些差别。
请问是不是我用的是代用电池才会出现这种问题呢,但我原来换过多个联想笔记本的代用电池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没有解决办法呢?谢谢!

网友:
你最好再找个Y450的原装电池试试,判断是机器还是电池的事儿!按理说电池能用就不是问题,差别可能在于原装电池也有类似BIOS的程序?

网友:
不是原装的吧

网友:
你这种情况只能再换一个代用的试一下。

网友:
找个原装的试一下

网友:
找个同行的原装电池试下,感觉还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正在思考中,,,

网友:
昨完用了两个小时,电池显示还有几十分钟可以用,就怕卖给客户后,电池用不了多久就坏了。大家也知道,代用电池质保只有三个月,怕用不了多久就坏了,给客户也不好交待,也得罪了客户。我如果再让上级商家发一个代用电池回来的话,一来一回又多花十元钱,问题解决了,那还好办,如果还是显示红叉的话,也感觉不划算。

网友:
电池没激活吧。。重激活一下试一下

网友:
换个原装的电池试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