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维修一例

楼主(2016-04-11):
      一台上家发来的华硕二修主板,版号:k42jr,内存贴纸k42jb,动过ec,bios。
      加电待机0.05,偏高,待机3,5v正常。按开关不上电,无开机动作。首先重新刷bios,该机bios刷后总是校验出错,估计bios芯片有问题。重新换一片4m的bios刷好后加电直接上电至0.7A,然后到1.5A左右维持2秒掉电。考虑到此机hm55桥容易出问题,于是除胶加焊南桥。结果加电至1.5A后掉到1.0A,不过不再掉电。测1.0A时显卡供电没有了,rt8202 9pin 5v正常,15pin 3.3v开启正常,于是更换芯片,故障依旧,更换滤波电容故障依旧。最后将rt8202上下管一起换掉,再次上电电流顺利跳变至2A左右亮机,至此该机修复。用时约30分钟。附上该机温度正常不掉电的bios

网友:
经验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要是楼主能分享下思路就更好了。

网友:
我怎么没有遇到这种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