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OMPAQ 326通电无显维修

楼主(2016-04-11):
惠普COMPAQ   326通电无显,电流在1.2左右,下了内存也一样,一开始以为显卡问题,因为毕竟都1.2A的电流了,吹了下,能跑到1.3-1.4A的电流,但是还是没用,全拆开机器,吹北桥,1.2左右,最后,先简后难,下了个BIOS,刷上,开机,1.3-1.4-1.5-1.3A,显示了,板号:VV10A2-6050A2347001-MB-A03,

网友:
还是先从简单入手,很多问题是我们错过的细节

网友:
先从简单入手,能解决问题就是好

网友:
现在的BIOS版本太多,有些在网上下的也有假的,坏的,做维修要养太个习惯,没有的BIOS遇到就要备份。

网友:
手头上也有这个机器,问题差不多,BIOS显卡 北桥都干了,不行

网友:
还好 遵守了先简后难 要是直接BGA 说不准扩大故障了

下次可以给出BIOS

网友:
楼住最好给出bios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电流到1.4的。刷了BIOS一样。。跑码跑到Cb了

网友:
我上传了BIOS啊。

网友:
有的编程器要改文件名的后缀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