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7P55D E 不认内存,跑D3,SMB只有一次波,无法解决

楼主(2016-04-12):
开机跑D3,过10几秒报警一长两矩,上不上内存都一样,内存打值全OK,关键点电压全正常,SMB两条线电压OK,但只有一次波形(如下图),几秒有一次,几次后报警,没思路了,要动桥??

补充内容 (2016-4-14 13:51):
已经修复了,见10楼

网友:
这种先简单后复杂,不过内存可以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
跑D3 先测试总线3.3V 或者 刷BIOS

网友A:
忘说了,Bios己刷过了,内存所有关键点电压正常,打值正常

网友B:
PCIE的两条SMB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E的两条SMB是否正常??

pci e 的SMB也是一样,只有一次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说了,Bios己刷过了,内存所有关键点电压正常,打值正常

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换过了哦

网友C:
一长两短是不过内存吗

网友:
实在没办法了,把关键地方的排阻测试一轮,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问题了哦,看下图

472右边两脚连锡了,这两个脚刚好是接两条SMB线,相当于两条SMB线短路了,估计是上家维修不小心造成的。
处理好之后,开机直接跑码进PE,此板修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长两短是不过内存吗

是的,和显卡的报警又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和显卡的报警又有区别

哦哦,又涨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