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 I5CPU 花屏问题

楼主(2016-04-12):
最近修到好几台宏基471G笔记本 问题是进系统花屏有的进PE正常但是做完系统后进系统后屏有背光但是什么也不显 显卡加焊没反应 换过显卡不行显存重置也不行 最后换CPU一切正常   望各位同行以后碰到这个问题先换个CPU试试 以免走很多弯路

网友:
嗯,不错,不过第一次见过CPU引起花屏。

网友:
是双显卡的本本吧!几代的CPU啊!

网友:
CPU ? 这个很难解释啊

网友:
我一般修板都是换上自己的CPU内存修的。

网友:
B460 B470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

网友:
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很少

网友:
还好换了U试试,不然你就要走弯路了,

网友:
后面的CPU管理内存,这种问题确实有点多的!

网友:
不会吧,暂时没有遇到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楼主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真没遇到过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的确是CPU坏了

网友:
CPU核显引起的花屏

网友:
这个机子是3带的i5   我今天也遇到了 是显卡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两台  集显花屏  最后换主板了 懒得搞 成本高

网友:
刚刚开机时候用的是集成显卡、应该先换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