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主板大短路,查PL4601对地0欧姆

楼主(2016-04-12):
拆掉PL4601、TPS5126,上电APL5930烧坏。求助各位,PL4601对地短路,还查哪里?
主板
求助
DELL

网友:
断隔离点,看是哪短了啊

网友:
断开电感看前面还是后面,前面查前面的相连的电容芯片元器件,后面的查后面相连的电容元器件,芯片

网友:
烧鸡大法试试

网友:
大短还是微短

网友:
公共点烧鸡大发啊 切记调小电压 你怎么能拆掉芯片继续通电呢???????

网友:
看前级还是后级短路

网友:
APL5930烧了,现在PL9201还短路,电阻2欧

网友:
这个是1.05V供电还是其他供电?

网友:
断开电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