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电源板上标识NTC 和RTH

楼主(2016-04-12):
如题,两块电源板上,一块NTC连着保险,另一块RTH一端连着整流桥,我想知道这两个元件起什么作用,可不可以互换?(两个个头不一样大)

网友:
楼主你上个图片,这样大家更直观,你那个是电容吗?还是

网友:
你这样描述,大家想起来也费劲,不如来张图说明一下

网友:
应当都是热敏电阻,,,,

网友A:
都是压敏电阻,过流保护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压敏电阻,过流保护用的!

NTC可不是压敏电阻,,,

网友:
欢迎探讨,有图更直观。

网友:
这个标识是RTH,不过已经面目全非了

网友:
NTC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防浪涌,一般在保险丝后面,温度越高,阻值越小。RTH的功能好像与PTC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是一样的,过热保护。

网友:
10楼的解释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