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7 k90i 能开机,但不充电。

楼主(2016-04-12):
充电芯片isl6259.
电压如下:
1   0
2   16.3
3   3.96
4   0
5   2.14
6   3.56
7   1.8
8   1.97
9   0.34
10 3.56
11 3.56
12 3.56
13 3.25
14 2.14
15 0
16 11.6
17 12.32
18 12.32
19 5
20 5.06
21 1.11
22 0
23 11.6
24 15
25 16.17
26 0
27 16.8
28 16.8

有朋友修过吗?那脚电压不对,导致不能充电?
先谢谢!
6259已经换过两个,都不充电(不能保证换的芯片是好的,从料版拆的)

网友:
电池检查过了吗

网友:
系统里有充电动作不

网友:
进系统看看能认到电池吗  认不到电池肯定不冲啊

网友:
电池好的,放其它机器能充。没装系统。屏能出文件夹,灯一直是绿的。

网友:
料板上的一般是好的,不充电不能光换芯片,得查充电条件才行

网友:
电池有问题也有可能啊

网友:
确定电池是好的吗

网友:
补充:
电池在其它机器上充电后,放回本机不能开机,但用外接电源开机后,拔掉外接电源能继续工作。

网友:
电池用其它机器充电后,接到本机器上不能开机,但用外接电源开机后,拔掉外接电源可继续工作。

网友:
也有一台一样的 还没搞定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谁修过类似的吗

网友A:
系统里不认电池 打叉

网友:
查查电池相关的识别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里不认电池 打叉

没有认到电池,检查总线

网友:
总线电压是对的

网友:
检查电路上两颗电阻啊!论坛里有的,你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