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474电子电路图,简述原理

楼主(2016-04-12):
白光474电子电路图,简述原理

  电子电路图由于是自绘的,所以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标记,但没有大错。

图一 白光474电子电路图

  1、电路框图

  电源部分:

  A、正负电源:V+主要由R2\D2\TD1及滤波电容C3组成;实际测量7.5V;V--主要有R1\D1及滤波电容C2组成,实际测量-9.0V。

  B、为加热丝提供的,及经整流后驱动泵的AC24V。

  震荡电路:主要由LM324-3及外围元件组成,其中周期由R19、C1充电及R18\D5放电等决定。

  信号取样放大电路:LM324-1\LM324-2及其外围元件;取样电阻R6。

  可控硅控制驱动电路:主要是C1701C。

  2、工作原理:

  C1701C(IC1)的1脚是一个内部的基准电压输出(-4.0v),3、4脚是一个比较低的 、+输入端子,即通过D4\D3D”与”之后的逻辑电平,再与其内部基准“比较”,当4脚“低”时(即D4或D3其一阴极“低”),IC1的6脚输出过零触发脉冲,控制TR1导通,使白光809手柄的加热丝通过图中“TRANS”(PCB上标记,下同)---“H1”---手柄加热丝---TR1的T2极---T1极---R6---地(自定义)。这个过程反之就是负半周的工作原理。开始加热时,加热丝流经的电流会在R6上形成一个反馈电压,经R8后送至LM324-1的负反馈端2脚,与3(面板温度设定有关)脚、5脚比较,最终在7脚给出“低”;这个“低”信号保持加热状态继续;随着加热时间加长,与加热丝串在一起的热偶电阻增大,加热电流减小,在R6上电压降低,最终在LM324-2的7脚输出“高”,当D3阴极也在“高”的阶段,就停止加热。

  而一旦停止加热,通过R6取样的电压将使LM324-2的7脚输出“锁死”在“高”状态,这将导致无法再加热,为使加热回路重新加热,在R6上建立一个“高”的电压,解锁LM324-2的7脚输出的“高”,设计者设计了一个由LM324-3及其外围元件构成低频振荡电路。它定期在D3阴极输出“低”状态,强制IC1启动,在6脚输出触发脉冲,建立R6上的电压,以供LM324-1\LM324-2判断,一旦该电压“高于”设定,说明加热丝“冷”了,需加热,即使LM324-2的7脚输出“低”,完成温度控制过程。

  自绘白光474电子电路图:http://pan.baidu.com/s/1b3xYaE

网友:
自己绘画的?线路精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