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助啦 775主板无CPU电压

楼主(2016-04-12):
测内存1.6V 北桥1.13V 南桥1.51V  VTT-FSB1.65V  PCI插槽有12V 5V 3.3V  无复位 时针  查了下CPU供电上管?(这个管子D极的12V供电 G极无电压输出 D极连接其余几个CPU供电MOS管) 主板维修不是事儿这书忘在宿舍了 麻烦大家了

网友A:
南桥晶振左右脚有0.11V压差   请问我主要查哪里呢?

网友:
先查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查开启信号

网友A:
这主板无图啊 是查电源管理芯片的CPU-VCORE信号吗 ?  还是其他开启信号?

网友:
既然没有CPU供电 就先修CPU供电 没有图纸可以百度芯片 应该找得到芯片的PDF

网友B:
VTT_FSB 1.6V偏高  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VTT_FSB 1.6V偏高  查下

好的 正常应该是1.2V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晶振左右脚有0.11V压差   请问我主要查哪里呢?

这个能触发一般不光晶振的问题了。而且775的主板不出CPU电压和南桥应该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
查CPU供电产生的条件啊,电源IC的供电,开启,V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无图啊 是查电源管理芯片的CPU-VCORE信号吗 ?  还是其他开启信号?

主板没图就找CPU电源IC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