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75-D3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6-04-12):
技嘉GA-P75-D3触发掉电 有时又能开机一段时间后就断电 后就触发不了了 用镊子强制短接开机正常跑马显示 。。。偶尔看到检测卡复位灯闪重新跑马.....各位大神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会不会是IO的问题 由于手头上没有该芯片....

网友:
强制加电进BIOS看看3 5 12V检测是多少V!!!

网友:
开机一段时间后断电,开起来的时候进BIOS看下电压检测与温度检测有没有异常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用,不触发,换就io了,做了桥了,也是一样,晶震也换了。求大神帮忙

网友:
IO换过了 试了几天  以为好了  ., ,现在有不行了  确定不是IO的原因,,,还在排查中   刚去查看了下论坛 说是某信号没检测到所以导致断电保护 ...不知大侠有谁修过这板故障  谢谢

网友:
GA的主板,这种故障常见。各路情况都有可能的

网友(2016-05-15):
重点IO检测脚

网友:
没遇到过,等待楼主最新的消息,现在修H61及之后的板是我的软肋。。。

网友:
麻烦楼主看下8728的126  127 脚接的是多大的两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