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刷机报错4014

楼主(2016-04-12):
今天同行发来一台5S说刷机报错4014,此机器已经修过3次,动过电源 CPU没有修好。
拿到机子以后,重新处理了一下同行动过的电源IC和CPU,故障依旧
看样故障应该出在外围电路上,首先CPU的几组供电

在查到给上盖提供的参考电压时问题来了,电阻R27一脚为1.2V 2脚却是0V,正常应该是0.6v(因为1.2V经过R27与R28分压以后得到的0.6V电压)

这就只有一种可能,电阻R27损坏造成刷机报错4014,直接更换,故障解决

本主题由 szwtpx 于 昨天 11:28 审核通过

网友:
很多人为了效率都是没做详细 测试就直接动芯片

网友:
这样都让你查出来了。。

网友:
还没碰到过,你这案例在哪看过。

网友:
看来修手机高手还是很多的!!!!

网友:
楼主好棒,定位准确,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 你太叼了吧

网友:
多谢师父的指点,今天试试看看

网友:
cpu重做太难了,手里有一个没搞好.不知是没做好还是撬坏了

网友:
这种故障很容易被忽略掉,修好真心不容易的。给楼主满分。

网友:
没怎么接触过手机,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挺好。高手风范

网友:
小电阻造成大问题,很不错的分享,谢谢

网友:
学习啦 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 先查供电

网友:
条件没有查就去动cpu,而且还没有坏,厉害

网友:
为楼主的 细心赞一个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这都可以

网友:
厉害啊,这样都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