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苹果5s刷机报错-1

楼主(2016-04-12):
苹果5S报错-1,根据经验来判断,故障出在了基带码片这一块。
首先检查了基带码片的供电
测试了C61_RF电容,电压来回跳变从1.8到0,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基带电源损坏造成的给U6-RF的1.8V电压不正常

直接更换基带电源,故障解决

网友A:
毛线,哪有你说的这么简单,我遇到的都是要换套件的

网友:
1.8跳变, 我遇到基带CPU基本上都死透了……。

网友:
谢谢分享有价值的东西

网友:
58f7.................

网友:
学习了  !硬件问题修的少!

网友:
報錯 -1 不是刷機了嗎@@ 卡死 DFU 還會有電壓嗎...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B:
-1一般要么基带电源坏要么基带cpu挂了

网友:
手机业务还没有接触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一般要么基带电源坏要么基带cpu挂了

不一定。码片虚焊也会引起。报错负1。爱思刷机显示读取基带随机数错误。

网友:
感谢分享积累经验

网友:
苹果刷机有待研究

网友:
又学到知识啦

网友:
-1  就是基带报错吧!

网友:
不会这么简单的吧

网友:
里面的中文标识很详细!推荐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毛线,哪有你说的这么简单,我遇到的都是要换套件的

套件还能换么?基带挂了,这机子就废了,总不能像解ID那样来一轮吧·············代价太大,没几个人能接受的

网友:
技术牛技术牛 技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