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800进系统掉电,黑屏

楼主(2016-04-12):
          客人拿过来是进系统马上掉电,黑屏,然后在开就是跑1.0左右不显示,把原来的摘了从新搞一遍,还是一样的问题,有好多显卡问题得换新的才行,  订了1个新的回来换故障依旧,这下头大了。从网上下了几个BIOS要莫不显示,要么能显示风扇狂转,求一个号的BIOS,我的型号是<M800-T03W>,  板号是DABY3CMB8E0
REV;E

网友:
大哥们有好的帮忙备份下,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A:
你把风扇狂转的传上来,再把原机备份的也传上来,合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风扇狂转的传上来,再把原机备份的也传上来,合成一下

怎么合成BIOS啊

网友:
板号是和你一样的

l800 u2002.rar

网友B:
这个是我下载备份的

m805-t01c bios 板号DABY3CMB8E0 REV. E.rar

网友:
CPU换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下载备份的

你怎么上传2个啊哪个是好的

网友:
换过CPU,跟内存了。一样呢

网友C:
能显示的BIOS 风扇狂转的 修改一下me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显示的BIOS 风扇狂转的 修改一下me固件

狂转的会掉电,然后不显示呢